[求助] icc floorplan stdcell 隔行摆放

楼主(2023-05-12):
请教下前辈  现在使用工艺3m的  standard cell 自己占用了一定比例的m1空间    fp现在设置back to back  row 现在想让每两行stdcell 间隔10um  或者空一行row 的距离 好让m1

走线  这个哪里可以设置 或者什么命令      这种只用3层金属的apr  怎么处理会比较省面积  是直接增大面积让工具自动布局  还是增大row 间隔走线比较省  谢谢

网友A:
mark 一下,你们这么厉害都已经做3n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rk 一下,你们这么厉害都已经做3nm了!!

...... three metal  不是3nm  看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 three metal  不是3nm  看岔了

哈哈哈,我的锅

网友B:
不需要,  可以绕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  可以绕通的

面积设置的够大 是绕的通的 还有2m的工艺  就没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