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PE的求助

楼主(2023-05-12):
tsmc的设计规则中WPE的规则是为了模型精度考虑,避免不规则的NW,意思是layout设计中都不要使用不规则的NW吗?我是把所有电位的管子nw都接一块了,所以上下是不同大小的nwell接壤的,这样会有问题吗

网友A:
管子离NW有一定的距离就能预防WPE了,管子关于WPE效应的失配和阱间距刚开始是线性变化,达到一定的距离之后趋于水平,具体可看下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离NW有一定的距离就能预防WPE了,管子关于WPE效应的失配和阱间距刚开始是线性变化,达到一定的距离之后 ...

嗯嗯,我就是看了,上面写的写别用不规则nw,我是上下不同大小矩形接壤的,我就以为这样不行

网友B:
很先进的工艺了,wpe对越小尺寸的工艺影响越大。管子周围加dummy,其余的看仿真结果、drc和DFM的检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先进的工艺了,wpe对越小尺寸的工艺影响越大。管子周围加dummy,其余的看仿真结果、drc和DFM的检查吧 ...

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我就是看了,上面写的写别用不规则nw,我是上下不同大小矩形接壤的,我就以为这样不行
...

你如果觉得不放心的话,就按照最大NW拉成一片,我做过SMIC的 我们老大就是这样要求我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如果觉得不放心的话,就按照最大NW拉成一片,我做过SMIC的 我们老大就是这样要求我们的

...

这样好像也行哈,反正不影响其他的管子,高明

网友D:
不是太明白。wpe是阱临近效益,n管,p管都有。处理就管子和阱之间拉远点减小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太明白。wpe是阱临近效益,n管,p管都有。处理就管子和阱之间拉远点减小影响。 ...

我当时疑问的就是规则要求规则矩形nw,但是我几个不同大小的nw接在一起就不规则了

网友(2024-12-16):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