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电路进入DCM模式的问题Vsw波形震荡的问题

楼主(2023-05-12):
(无正文)

楼主:
怪了截图上传不上去,现在重新传乐,现在这个buck进入DCM模式,我发现其中电感电流降到0开始进入DCM,输出一个低电平的有效过零信号,但是这个信号是振荡的,原因是由于Vsw一直在振荡,然后我这个振荡是一直增大的振荡,不是衰减的振荡,请问这个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怪了截图上传不上去,现在重新传乐,现在这个buck进入DCM模式,我发现其中电感电流降到0开始进入DCM,输出一 ...

整体仿真就是这样孩子不会找错误,仿真到一半就不对乐DCM过0就不对了,救救孩子吧

网友A:
上管寄生电容和输出电感 输出电容二阶震荡了? 在回路上串接一部分电阻或ESR试下

网友:
没有ZCD,关闭下管?

网友:
ZCD触发一次之后用RS锁存器存起来,下个周期下管开启时再开启ZCD检测好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管寄生电容和输出电感 输出电容二阶震荡了? 在回路上串接一部分电阻或ESR试下 ...

串了还是一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