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tcl写一个把gds文件批量转换成oasis文件的脚本

楼主(2023-05-12):
本人之前没怎么接触过代码,现在想用tcl写一个把某路径下所有的gds文件通过calibredrv转化成oasis文件的脚本。

楼主:
应该会用到set L [layout create xxx.gds]和oasisout的命令

网友A:
挺简单的不是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简单的不是很复杂

求大佬指教

网友B(2023-08-30):
今天研发同事也找我,让我写一个批量将gds转成oasis的脚本,等我写出来告诉你

网友C(2023-11-04):
引用 网友B:
今天研发同事也找我,让我写一个批量将gds转成oasis的脚本,等我写出来告诉你 ...

大佬写好了么,我们想直接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写好了么,我们想直接买一个

不好意思,我后来没写,因为我发现calibre就可以直接批量merge

calibredrv -a layout filemerge -in merge_all/top.gds -indir srcpath -out merged.gds -topcell top
用这个命令,我给研发的说让他们这么用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用calibre自带的命令就可以

calibredrv -a layout filemerge -in merge_all/top.gds -indir srcpath -out merged.gds -topcell top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写好了么,我们想直接买一个

整错了,刚才的回复,回复成批量merge的了。

批量转化你的就是一个for循环,很简单,我写的是一个gui工具箱,代码比较多还有其他功能,不太方便发出来。我把gds2oasis的函数定义给你贴出来,实际就是一个for循环,我用python写的。

def fun_gds2oasis(gds_src_file):
    for gds_n in gds_src_file:
        if gds_n.endswith('.gds'):
            base_name, extension = os.path.splitext(gds_n)
            os.system('gds2oasis %s %s.oasis' % (gds_n, base_name))
    messagebox.showinfo('gds2oasis', 'file convert finish !')

你可以看看楼下的那哥们,他把tcl的发出来。直接用他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