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AM4信号接收端信号处理问题

楼主(2023-05-12):
最近看了不少论文,PAM4信号接收端均衡的用CTLE+DFE均衡的时候,分开三个眼图判决值的大小是怎么判断一直不明白,有文章是用电平移位做也有用比较器做的。

网友A:
倒是没有看到有电平移位的,你说的是移动参考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是没有看到有电平移位的,你说的是移动参考电压?

像这种将0电平移位的

网友A:
能贴一下论文吗?看你眼图还是三个,所以感觉还是需要slic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贴一下论文吗?看你眼图还是三个,所以感觉还是需要slicer。

这3个眼图零点位置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贴一下论文吗?看你眼图还是三个,所以感觉还是需要slicer。

这是含有移位电路的论文

A 40 Gbs PAM4 SerDes Receiver.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