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STA | path报不出

楼主(2023-05-12):
请教一下,我这个path的约束已经加上去了,point也都在path上,可就是报不出,已经检查过了这条path上没有设false path、case value、disable timing等设置。

还会有什么原因呢?
这个path是:
-from [ get_pins { cspf/sysss/syspf/sypmu/flgreg/porflg/cr2flag1rd_reg/Q }] -to [get_pins  cspf/sysss/syspf/psu/plctl/porctl/porlatf/srl_0/RESETB ]
我在session里用all_fanout命令可以找到两个point

sdc 已经加上了

当时报no path

网友A:
试试看把 timing_report_always_use_valid_start_end_points 改成 fal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看把 timing_report_always_use_valid_start_end_points 改成 false

还是不行啊

网友:
NO constrained path means there is no timing.

网友B:
try this
set timing_report_unconstrained_paths true

网友:
我看错了。。。,为啥没删除评论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y this
set timing_report_unconstrained_paths true

这个也用了,不起作用。

网友C:
把前面的Q改成CP,然后把后面的to改成through

网友A:
有没有可能RESETB只是一个hier pin,不是真正的cell 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RESETB只是一个hier pin,不是真正的cell pin

是真正的cell pin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前面的Q改成CP,然后把后面的to改成through

还是不行

网友D:
1. 将set timing_report_unconstrained_paths true
2. 将-from 的CK/Q改成* 将-thr的RESETB 改成*

试一下

网友E:
看你的图,capture寄存器的clk  是tie0的额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的图,capture寄存器的clk  是tie0的额

是的,设计要求就是这样的。我也不知道为何还有这种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将set timing_report_unconstrained_paths true
2. 将-from 的CK/Q改成* 将-thr的RESETB 改成*

膜拜大神,可以报出来了。

可以请教一下大神,为何改成*之后就可以报出来了呢,而且报出的path的point和要求还是一致的。

网友(2023-10-25):
(虽然是五个月前的帖子了)我仔细看了一遍大家的回帖,发现楼主的刚开始报不出timing report的原因是最初的set_max_delay是下在reg/Q上的,实际上是没有设上,后面在11楼又在reg/CLK上下了一遍,这样设才生效了,这也是后面楼主能报出来的原因,而不是 * 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