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麻烦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启动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23-05-12):
这个启动电路最左面这个电阻是干什么用的?启动电路工作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A:
最左侧电阻应该是限制启动电路电流不要太大的
电路上电后最左侧支路开始有电流并通过电流镜灌入右侧两支路,待的电路启动后,第一排左1管导通,将启动电路关闭

网友B:
最左侧,二极管连接的PMOS管(记为PCM1)与电阻串联,上电后,构成通路,产生电流。

与PCM1构成电流镜的PMOS管,将这个瞬态扰动电流传递给BANDGAP的NMOS管的栅极,使其脱离零工作状态。

bandgap启动后,通过一个PMOS管,将电路状态反馈给启动电路,即PCM1的栅极电压被拉高,从而关断启动电路。

电路是限流作用,和功耗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左侧电阻应该是限制启动电路电流不要太大的
电路上电后最左侧支路开始有电流并通过电流镜灌入右侧两支路 ...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左侧,二极管连接的PMOS管(记为PCM1)与电阻串联,上电后,构成通路,产生电流。

与PCM1构成电流镜的PM ...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