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于TSMC180的低功耗sar adc的指导

楼主(2023-05-12):
目前小白一枚,尝试过自己复现sar adc的电路,结果不理想。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搭过tsmc180的sar adc,功耗可以做到多低?

网友A(2024-05-06):
请问可以分享一下工艺库吗 手上的工艺库没办法对电容进行mc仿真  学习使用 不外传 感谢dzynice@qq.com

网友B(2024-06-19):
引用 网友A:
请问可以分享一下工艺库吗 手上的工艺库没办法对电容进行mc仿真  学习使用 不外传 感谢 ...

我也是,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解决了吗?

找到了

网友(2024-08-30):
最近闲鱼上一下子就冒出来很多全的 可以买 之前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