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ADC冗余码转换问题。

楼主(2023-05-12):
手里有10bit 50M的ADC电路,差分输入INN和INP的差为ADC量化输入。输出10bit+2bit的冗余位。
1.按我的理解,冗余位是为了防止比较器错误所设置,所以12bit肯定无法都是1,因为假如电路满量程,所得的10bit数据应该是1023,分摊到总体12bit的冗余中应该不是每位都是1,但是我手中的电路在最大输入的时候是12bit的1,本人萌新,求大佬解释下是电路错了,还是我的理解错了。

2.假如输出12bit的数据,如何转化为10bit的数据,CCL文章里所说要减一个offset。别的帖子里有的让直接相加,有的说分到不同的权重上,然后说实话不是很懂那里的加法,是要进1的那种加法吗?查资料查的很乱,求助求助。

楼主:
我的电容阵列是512,256,128,64,64,32,16,8,8,4,2,1

网友:
新人回答,
1,尝试了一下,好像确实不能全1,冗余位的地方要是移动的LSB超过了上一个一半,那么比较的电位不是就会是0或者满量程电压了吗?这里电路会不会出现问题?
2. Liu的论文里是减去一个offset,还有一种是最大电容重新分配的方式加冗余 那种就是分到不同的权重上的计算方法

网友:
1. 在你的这种权重取值的情况下,信号的满摆幅要比参考电压低一些
2. offset不减也行,直流不影响eno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