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ivado选fpga时,这个型号中的civ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3-05-13):
如图,选择芯片时会有带civ和不带civ的选项,找了好多资料都没有查到这个civ是什么意思,有没有好心的大佬点拨一下?

网友A:
可以搜索 [Civil End User / CIV] 试试。不过一般选择器件按照实际的器件类型不就可以嘛。

网友B:
可以到赛灵思官网上问问。一般会有专人回复的。但是这个影响你的型号选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到赛灵思官网上问问。一般会有专人回复的。但是这个影响你的型号选择吗? ...

好的谢谢!不影响型号选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搜索 [Civil End User / CIV] 试试。不过一般选择器件按照实际的器件类型不就可以嘛。 ...

是噢,谢谢!主要初步接触vicado,看到这个civ很疑惑

网友C:
xilinx 阉割芯片。限制了io数量和吞吐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xilinx 阉割芯片。限制了io数量和吞吐量

谢谢解答!

网友D(2023-12-15):
请问楼主CIV搞明白了吗?

楼主(2024-04-16):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CIV搞明白了吗?

这个civ可能是“民用许可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