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这种结构为什么带来振荡,同时这个结构是不是共模反馈?

楼主(2023-05-13):
这种电路结构,黄色区域内会出现振荡,右边打问号的地方是一个npn管子来偏置右边的pnp管子,为什么这么做呢?
这个结构是不是一个共模反馈呢?
现在是输入加正弦信号,跑瞬态,会出现振荡,debug了整体电路,振荡就是来自于这个地方,不知道怎么去改善了。我把遇到的情况列一下:
1、调整左边边电容电阻串联的地方,有时候振荡会消失,但是只要在gnd的电压上挂一个2欧的电阻,电路就会振荡起来。
2、我把左边下面那对电容容值加到了100p,然后振荡也消失了,但是更改一下gnd上的电压上挂的电阻值,电路又会振荡起来。
3、单独跑了一下打问号的这条环路的stb,他的相位裕度在85°左右,没有出现相位裕度不够的问题。
4、把打问号的地方断开,然后给左边上面那对pnp管子单独的偏置,然后跑正弦瞬态,电路不会振荡,但是跑sr,还是会出现振荡。图贴在后面

跑sr和跑正弦瞬态

跑sr和跑正弦瞬态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
1,,gnd上挂电阻,具体是什么意思?从来没看到过这种操作。
2,您说的打问号环路的stb仿真,具体是怎么设置的?
3,关于共模反馈,您这是单端输出,无需共模反馈。这就是两级级联的放大器。
4,左边上面那对pnp管子的偏置电压,从哪里来的?偏置电压无定义啊。
5,稳定性问题一般考虑零点、极点,自己估算一下都有哪些极点,在哪些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gnd上挂电阻,具体是什么意思?从来没看到过这种操作。
2,您说的打问号环路的stb仿真,具体是怎么设置 ...

1、我们在做仿真的时候,VDD会挂5欧电阻,gnd会挂2欧电阻,输入信号会挂50欧电阻
2、就在打问号下面那条线上加上iprobe器件,然后设置stb,频率1m to 100M,在probe instance中select这个iprobe器件,再选择ground线。就仿真,仿完点main from
3、这个第一级是全差分输出,不需要共模反馈吗,但是按照电压分析一下,这个地方好像是有共模反馈的效果的。
4、左边那对pnp的电压,就是来自第二级pnp差分对尾电源上上搞了一个diode链接的npn管,这样来给左边pnp提供一个bias,这个地方我也没明白为什么。
5、高阻抗点的话,那就只有第一级的输出那两个地方,除了这俩地方,我找不出来,或者说 我好像不太会,不知道找零极点的方法原则。

网友A:
1,感谢感谢,学到了。
2,好像都是这么仿真的,但是我觉得你线选错了。问号下面的线是偏置电压线,理论上是静态线,不会有信号。在它上面放iprobe,我不是很理解。
3,从你图上标了vout的看,明明只是单端输出?而且第二级放大的负载电流镜是接成了有源电流镜,标准的单端输出做法。
4,你说的我看不懂。从你上面的图看,这个偏置电压就是无定义的。
5,按照电容乘电阻得到时间常数,通过时间常数算频率。你仿真看看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感谢感谢,学到了。
2,好像都是这么仿真的,但是我觉得你线选错了。问号下面的线是偏置电压线,理论上 ...

1,感谢感谢,学到了。
2,好像都是这么仿真的,但是我觉得你线选错了。问号下面的线是偏置电压线,理论上是静态线,不会有信号。在它上面放iprobe,我不是很理解。
这个根线是一个动态信号,我得第一级输出交流信号给到了第二级得基极,同时第二级pnp对管的发射级也会动起来,然后传到上面哪个diode连接的npn的集电极/基极,这样动态信号就传过去了,然后左边pnp管子基极收到动态信号,构成了一个共射放大,这样信号又回到第一级的输出了。这样构成了一个环路

3,从你图上标了vout的看,明明只是单端输出?而且第二级放大的负载电流镜是接成了有源电流镜,标准的单端输出做法。
他的第一级是一个全差分输出,不用考虑第一级的共模情况吗?

4,你说的我看不懂。从你上面的图看,这个偏置电压就是无定义的。
这个过程,在2里面进行了反馈分析。

5,按照电容乘电阻得到时间常数,通过时间常数算频率。你仿真看看电容。
公式我知道的,我意思是,怎么找呢,有什么找零极点的方法原则嘛。就比如这个地方会存在零点,是怎么看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感谢感谢,学到了。
2,好像都是这么仿真的,但是我觉得你线选错了。问号下面的线是偏置电压线,理论上 ...

我把电路图重新更新了一下

网友A:
2,第一级输出的是差分信号,所以第二级差分对的输入是全差分信号,第二级pnp对管的发射级是虚地点,因为两个相位相反的信号相互抵消,这个书上有。
3,从我以前三次流片的经验看,不考虑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5,B站搜加州理工新概念模拟集成电路,Ali Hajimiri大佬亲自指导零极点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2,第一级输出的是差分信号,所以第二级差分对的输入是全差分信号,第二级pnp对管的发射级是虚地点,因为两 ...

2、麻烦前辈再看看我更新的哪个图片,我之前哪个图片,右边上面的npn管子,贴错了,所以这个地方,第二级输入对管的发射极已经不是虚地点了

网友B:
也可能是振荡,op要检查phase margin

网友:
你连这些基本理论都没有的话,仿真没毛用,有问题你也解决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是振荡,op要检查phase margin

pm已经在70以上了,跑了整个共模范围都是在70之上。就是因为pm都满足了,但是电路还是振荡,就有点摸不着头脑了。通过单独对前两级分析,问题就是出自第一级输出到第二级输入,再到第二级上面哪个dioed连接的npn,再反馈回左右那对pnp管子,这一个环路当中。这种结构在这个地方感觉像是共模反馈,但是又采用了npn来偏置pnp,感觉有问题,但就是找不出来原因

网友:
你这个电路有个问题:
第一级是差分输出,第二级是单端输出,miller补偿的话不太合适(一路增益是A,一路增益是-A,我认为miller补偿只能在-A两端补偿),第一级输出全对vdd补偿吧,不然差分两路信号传递函数不一致。
如果你非得用miller,得想想办法。

网友:
就算用不对称的方式补偿,你这个mille capr也加错了吧?miller电容两端的极性相同  这个不对
应该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