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NL/DNL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3-05-13):
请问大家做INL/DNL的蒙特卡洛仿真都是怎么做的呢?我现在只会做单次仿真的INL/DNL计算,是在Cadence里跑出数据后放进matlab处理,但是蒙特卡洛仿真要跑的次数太多了,一遍一遍用matlab处理时间太长了,请问大家都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A(2023-12-22):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我能想到的就是跑完把数据导出来放matlab,然后再挨个挨个处理,cadence里面很容易的方法还没有查到

网友:
电压电流时间等等物理量都可以使用verilogA代码抓取,然后把INL&DNL曲线绘制出来,再跑MC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