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直有一个疑问,IC设计中的BRAM是要咋调用

楼主(2023-05-13):
实验室用xilinx的FPGA就是直接例化BRAM IP来使用,IC或者说芯片设计,BRAM资源是要咋使用呢?跟verilog的memory类型的声明有关吗?(实验室用vhdl,不用verilog,也没有找到合理的解释),还是说有专门的人员设计这类的IP,给特定的工程师来例化使用?如果是有人设计的话,这个物理的存储器是会定义在库中给设计人员进行链接吗?

网友:
FPGA的application note會有範例

网友:
通常Fab厂家、或者IP vendor(ARM/S等)会提供memory compiler,根据需要生成不同类型、不同size的memory block,包括仿真用的verilog模型、综合用的timing lib、PR用的各种database;

网友:
IC里面如果是计算flow中类似FPGA设计思路里bram做buffer,做pipeline delay啥的,一般直接用reg做;
芯片实际中如果用了ram,还需要做很多mbist之类的flow保证可测可靠工作会比较麻烦。设计工作的性价比来看基本只有core的cache,总线上的高速buffer用ram;
剩下的直接用ddr,flash,rom

工艺库里会有自带的ram cell,还被包一个controller啥的,外部看直接就是地址、读写数据,控制接口和FPGA的BRAM差不多;给定深度,脚本直接生成一块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