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时出现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23-05-13):
做DRC验证时出现的这个问题请问怎么解决,网上没有找到相关资料

网友A:
MiM电容的规则,mx top layer是不能与MiM的下极板CBM有交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M电容的规则,mx top layer是不能与MiM的下极板CBM有交叉的;

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只能将在CBM上的top layer删除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