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提取寄生参数后后仿显示net error

楼主(2023-05-13):
之前后仿都没问题,改了testbench的一个输入信号源后,后仿突然显示net error。前仿没有问题,重新提取寄生参数依旧不行。

具体报错如下:

Begin Incremental Netlisting May 13 17:50:32 2023
ERROR (OSSHNL-153): Failed to initialize incremental netlisting because the run directory contains
netlist data from the previous netlisting session which has a corrupt global
map structure file '/home/Huang_L/simulation/31_CISCOC/Bias_Stackv2_tb/adexl/results/data/Interactive.5/1/31_CISCOC:Bias_Stackv2_tb:1/netlist/ihnl/globalmap'. Remove the "ihnl" and "map" directories from the
current run directory and netlist again.

"ERROR (OSSHNL-512): Failed to generate netlist because incremental netlisting data from the previous session is corrupt or missing. Clean the run directory and netlist the entire design.\n"
End netlisting May 13 17:50:32 2023
ERROR (OSSHNL-514): Netlist generation failed because of the errors reported above. The netlist might not have been generated at all, or the generated netlist could be corrupt. Fix the reported errors and regenerate the netlist.
      ...unsuccessful.

网友A:
"ERROR (OSSHNL-512): Failed to generate netlist because incremental netlisting data from the previous session is corrupt or missing. Clean the run directory and netlist the entire design.\n"

这个报错需要重新生产网表,在ADE L里Simulation-Netlist-Recreate

网友(2023-06-20):
楼主找到原因了吗,我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网友B:
重启了一下,换了一下simulation地址可以了

网友(2023-11-01):
引用 网友B:
重启了一下,换了一下simulation地址可以了

thank you. 666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启了一下,换了一下simulation地址可以了

perfect

网友(2024-04-20):
引用 网友B:
重启了一下,换了一下simulation地址可以了

请问怎么换simulation地址啊?小白一个,一直没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2024-06-14):
请问怎么换地址呀

网友D(2024-10-06):
引用 网友C:
请问怎么换地址呀

解决了嘛?

怎么更换地址啊

网友(2024-11-18):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嘛?

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2025-02-13):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ERROR (OSSHNL-512): Failed to generate netlist because incremental netlisting data from the previou ...

很有用,非常感谢!

网友(2025-04-27):
引用 网友A:
"ERROR (OSSHNL-512): Failed to generate netlist because incremental netlisting data from the previou ...

赞,用这个方法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ERROR (OSSHNL-512): Failed to generate netlist because incremental netlisting data from the previou ...

能请问一下为什么会报这个错嘛,PEX提参也没动其它东西呀,无缘无故就报这个错了

网友(2025-08-07):
我直接把楼主说的仿真路径下的这个sim文件夹删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