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mcap的地怎么接

楼主(2023-05-13):
TSMC_65nm的工艺,mimcap的地应该咋接,是不是要每个mimcap画一个guardring当地接上去

网友:
大佬,最近也在做TSMC_65nm的项目,但没有design rule文档,可否分享下,万分感谢~

网友:
大佬,最近也在做TSMC_65nm的项目,但没有design rule文件,能否分享下,万分感谢~

网友:
整体的画一个guargring 用M1就行,你这图层没有显示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