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时序问题

楼主(2023-05-14):
请问各位大佬,这是我pt后的时序文件,最后剩这个违例,不知道如何解决,是不是clock network delay太大了.时钟周期是100ns

网友A:
这个是hold violation,貌似CTS做得比较差,launch和capture间差了几乎2ns。
如果不想重做P&R,那就只能insert buffer了。如果库里有delay cell,考虑用delay cell来fix hold viol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hold violation,貌似CTS做得比较差,launch和capture间差了几乎2ns。
如果不想重做P&R,那就只能ins ...

set_clock_tree_options -clock_trees "CLK"\
                       -max_transition 3\
                       -target_skew 0.3\
                       -max_fanout 10\
                       -ocv_clustering true
时钟周期是100ns,这样合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set_clock_tree_options -clock_trees "CLK"\
                       -max_transition 3\
              ...

Clock tree上max_transition 3实在太大了,跟target_skew 0.3其实是有矛盾的。其余部分max_transition 3可能是合适的,但时钟树上max_transition应该小很多,才能保证实现尽可能小的skew。建议打开.lib看一下常见的触发器characterize的范围。

max_fanout貌似小了一点,不妨试一下15-20。一个X3/X4 CTB/CTINV驱动15个X1 DFF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一个REG的delay都是1ns, -1.25ns应该不难修吧

网友:
貌似, spef 没有抽 ?

网友:
skew 太差,不想重做tree的话,setup margin 应该很大吧,这hold 应该好修。

网友:
tree做平,或者插bu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