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下PAD的类型

楼主(2023-05-14):
大佬们,小弟想求助一下,只有版图和网表如何看得出pad是属于哪种pad啊,我这个是基于smic18mmrf IP6M的工艺,刚接触这个需要绘制PAD ring。目前ring的绘制已经学会,但是对于PAD的选择很迷茫 PAD大多数长下边那个样子,如果只根据这些分不出来的话,想请各位前辈给一些建议如何才能分清他们的类型,第一次发帖,谢谢走过路过的各位大佬!

目录长这个样子

目录长这个样子

网友A:
看smic的手册,里面会告诉你每个cell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smic的手册,里面会告诉你每个cell的功能

谢谢回复,但是老师说如果我对于pad的类型很熟悉,应该能很自然的从版图看出pad的类型,小弟一直想找这方面的资料但是一直无果

网友:
看IO类型,只显示AA,Poly就行,还确认不了再看看金属。1图,像是PFILL中的一种;2图,像是模拟用的IO;3图,像是GPIO,4图,像是连接两个地的IO.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但是老师说如果我对于pad的类型很熟悉,应该能很自然的从版图看出pad的类型,小弟一直想找这方 ...

首先,你们老师可能比较屌啊,能从几十微米乘以上百微米的十几层的版图上看出来不同的pad,pad之间的差距可能就是几个几微米的管子,或者一个几k欧姆的电阻poly,反正我是没这个能力。

其次,在版图上按一下shift+F和ctrl+F这俩快捷键,可能会有新发现。

网友(2023-07-24):
看着像数字PAD,MISO/MOSI接口

网友:
你老师看来挺无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