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画图默认线是虚线设置修改

楼主(2023-05-14):
请教一下各位,我跑tran 打印出来的波形默认是比较细的虚线,每次都手动改挺麻烦的,这个在cdsinit 或者env 里面改掉的语法哪位能给个例子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老铁们帮忙看一下,

网友(2023-09-22):
dd 这个问题您解决了嘛

网友A:
在env文件里加语句就可以实现了,例如:
viva.rectGraph background string "black" ---设置背景颜色,默认黑色
viva.trace lineThickness string "Medium" ---设置曲线宽度,默认是Thin吧,我改了Medium
viva.trace lineStyle string "solid" ---设置曲线类型,默认就是solid,可以改成dot之类的
别的也可以参照这个写吧,以上都是在617上跑得,别的版本不确定是否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env文件里加语句就可以实现了,例如:
viva.rectGraph background string "black" ---设置背景颜色,默认 ...

学习了,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