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中同样的时钟路径使用了不同的derate系数

楼主(2023-05-15):
大佬们,求助一下,在PT的时序报告中,一条路径的start point和end point的时钟路径只有最后两个CLKINV不一样,但分析时launch clock的derate系数用的1.05,capture clock的derate系数用的0.95,导致时钟不平,请问一下这是什么没有设置吗?我在innovus中都会看到一个CPPR的补偿,PT中是否需要设置什么?

楼主:
我看到PT报告中CPPR应该是叫clock reconvergence pessimism,但是这条路径同样是只补偿0,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有其他的一些路径,在inn中CPPR补偿了1.2ns,PT中只补偿了0.023ns。

楼主:
这个我开了,我大概知道原因了,公司脚本里面把同一个时钟正负沿采样认为是不同的时钟,不去除悲观。请问一下你们也是这样设置的吗?

网友:
应该是两个沿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开了,我大概知道原因了,公司脚本里面把同一个时钟正负沿采样认为是不同的时钟,不去除悲观。请问 ...

针对这种情况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
李创造实名观看,认为你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