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大佬帮忙看看这个问题,一直不清楚怎么解决

楼主(2023-05-15):
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顶起来,求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Xg1这个参数设置的不合理吧,看看ADE L design variable中的Xg1是不是设置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Xg1这个参数设置的不合理吧,看看ADE L design variable中的Xg1是不是设置错了

嗯嗯,感谢,已经改正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