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请问s家的euclide工具怎么破解?

楼主(2023-05-15):
大佬们,请问s家的euclide工具怎么破解?

网友(2023-12-03):
Please give some help.

网友:
<INFO-2> Start patching...

<INFO-3> Searching...

Generic ECC patcher(Java) by tanker, v1.0, 2020-05
Type -h for more help..

Extract jar and check for PriKey.class, please wait...

FTW done with ret code = 0, all file checked

Total search 763 files.
Total 0 files will be changed. Add -y to patch ECC.

<INFO-4> Patching...

Generic ECC patcher(Java) by tanker, v1.0, 2020-05
Type -h for more help..

Extract jar and check for PriKey.class, please wait...

FTW done with ret code = 0, all file checked

Total search 763 files.
Total 0 file are changed.

有谁用起来了?1p@tch不行哦!请问用什么工具可以patch?

网友(2024-09-10):
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