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rve打开l结果hlight' 对应ayout自动打开跟什么有关系

楼主(2023-05-15):
很迷,测试过,有时能打开有时不能

楼主:
群友提示说有时候是cellmap加载不正确,我这并不是这个原因,测试在cadence 启动路径打开rve 在run的结果打开rve 或者把cdslibcopy到结果路径打开rve,首次开virtuoso后开rve,点结果都不能打开对应
layout

楼主:
但是如果在gui里form打开rve,点结果可以打开对应layout;只要打开一次后,以后terminal 开的rve点结果都能打开layout了

楼主:
因为rve是在terminal里开的,点结果没打开对应layout没有看到terminal里有什么log提示;感觉像调用form里value一样,要初始化gui里开一次,让后才能开;那我如何做到不需要初始化那一步呢?

网友A(2023-07-14):
如果你觉得他对错了可以手动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觉得他对错了可以手动改

我的意思是gui里没下来rve 或者跑过drc lvs弹出过rve,我terminal 执行弹出的rve,看结果,点报错,对应layout就不会自动弹出来打开,很像初始化的问题

网友:
有时候跑完LVS/DRC,RVE弹同事电脑界面去,阁下该如何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