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动接线并打孔

楼主(2023-05-15):
求一个脚本,需求如下:

1.两把线垂直放置未交叉,通过脚本实现横纵两种线自动交叉并打孔,且没有多余线头。
2.支持金属线九十度变换位置也能实现同样功能(如 M1横向 M2纵向,变为M1纵向M2横向)。

网友A(2023-09-03):
我都是先打孔  再一键收回线头  因为有的时候,一键打孔并且自动收线头的脚本不是很好用,因为那个打孔的方向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本人也不是很会修改脚本,所以没有对一键打孔并并且收线头的脚本修改,只用了先打孔,再收线头的低级别一点的脚本,也很好用。

网友B:
有人发过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先打孔  再一键收回线头  因为有的时候,一键打孔并且自动收线头的脚本不是很好用,因为那个打孔的方 ...

那线要先拉好吗还是不交叉也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人发过这种

是的但是那个有点bug,脚本小白修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先打孔  再一键收回线头  因为有的时候,一键打孔并且自动收线头的脚本不是很好用,因为那个打孔的方 ...

这个可以先只打一个孔,然后根据实际要求选择孔的方向

网友(2023-10-11):
1.连接两条不同层次线我有去除多余线的skill,但不能直接打孔,需要手动打孔;
2.XL 模式下同net name 不同层次线有自动连接的skill ,但自动打孔后部分孔还是需要手动连接。

网友(2024-03-10):
引用 楼主:
那线要先拉好吗还是不交叉也可

先把线使劲拉过头 然后孔打得标准位置  之后再使用回收线头的脚本

网友(2024-08-26):
试试这个

网友:
这么复杂的脚本才悬赏50

网友(2024-09-26):
私信我,我有加密的脚本

网友C(2024-11-27):
skillcad里面有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skillcad里面有把

是的,但不是每家都有skillcad,所以并不是很想依赖这种工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但不是每家都有skillcad,所以并不是很想依赖这种工具

我都震惊了,这不就是个脚本工具箱么。那你要不要考虑下并不是每家都用virtuoso,其他两家也有自己的ic平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震惊了,这不就是个脚本工具箱么。那你要不要考虑下并不是每家都用virtuoso,其他两家也有自己的ic ...

所以我找脚本有什么问题?搁这杠什么呢?你震惊你上一边去别搁这找存在感,出于礼貌回你一下你还在这阴阳怪气上了,哪根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