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个单元里面做的都是什么器件?

楼主(2023-05-15):
求大佬求解,单元里面做的是MOS管,还是电熔丝。

网友A:
这个应该是EEPROM存储单元,利用mos管的浮栅特性

网友:
导致是OTP还是MT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EEPROM存储单元,利用mos管的浮栅特性

那请教一下,器件改怎么放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教一下,器件改怎么放呢?

除了G端不标注外,其他的和正常MOS管一样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G端不标注外,其他的和正常MOS管一样标注

感谢大佬讲解,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讲解,谢谢。

没事,能和同行交流,我也挺开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