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2C 作为scan in 端口,导致 stuck at 测试速度限制

楼主(2023-05-15):
新人学习,使用I2C 作为scan in 端口,导致 stuck at 测试速度限制在1M以下,是不是一般不用I2C作为scan端口,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chip级I2C可以作为scan_in,一般来说,能够被复用的chip级port(in或bidir)均可作为scan_in,跟端口功能没太大关系,至于可支持的scan clock频率,由IO PAD cell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ip级I2C可以作为scan_in,一般来说,能够被复用的chip级port(in或bidir)均可作为scan_in,跟端口功能没太 ...

I2C 的通信协议 ,速度最高也才是1MHz,导致现在进行测试频率最高也就是1M,请问如果想提高这个速度,是否可以按照您说的可以通过修改IO  PAD CELL来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I2C 的通信协议 ,速度最高也才是1MHz,导致现在进行测试频率最高也就是1M,请问如果想提高这个速度,是 ...

I2C port是被复用的,在function mode下,按照正常工作频率就行;在scan mode下,按照scan的工作频率就行,二者不冲突。不管哪种mode,只要实际频率在IO pad cell可支持的范围内就OK(具体得看IO datasheet和工艺,一般IO pad cell支持20~40MHz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