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脉宽和周期可调OSC设计

楼主(2023-05-15):
需求:需要设计一个占空比和周期都可以随Vref可调的振荡器电路?

有大佬能指点一下思路或者分享一些相关paper?思考了好久始终没有思路

网友A:
可以参考pwm芯片,锯齿波生成电路和比较电路,通过修改电容和电阻和比较电压分别实现周期和脉宽调整,应该可以的。这种不是完美的振荡器,可调频率范围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pwm芯片,锯齿波生成电路和比较电路,通过修改电容和电阻和比较电压分别实现周期和脉宽调整,应该 ...

谢谢大佬!因为要考虑功耗(nW级),我还需要调研下PWM方案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