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由于DC综合时设置don't touch,formality无法link到相应的cell

楼主(2023-05-15):
数字模块中的模拟block,该block只有port,内部无任何逻辑,在跑dc的时候将包含了模拟部分的这个数字模块设置为了don't touch,因此综合出的网表中模拟部分只有端口的例化,别没有module,而在后续跑formality的过程中报了error,说无法link到模拟部分相应的cell,这种问题该怎么解决呢?是模拟部分的.db出了问题还是dc设置don't touch的问题

网友(2023-06-26):
试一试在formal脚本中配置“set hdlin_unresolved_modules black_box”,如果还报错,可能还需要定义一下的dc的安装路径:set_app_var hdlin_dwroot /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