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power switch SRAM的upf定义问题

楼主(2023-05-15):
带power switch SRAM内部有一个VDD_i的电源,该电源是SRAM的所有pin的relaty_power,因为VDD_i是sram内部电源所以UPF没有定义到,导致check_mv的时候APR工具提示:Missing supply net information on pin xxx with related power pin VDD_i and related ground pin VSS of cell xxxx/sram_xx。

请问UPF如何定义这种带power switch的sram的power呢?

网友:
如果是internal pin就无所谓,想让check没报话,就upf里通过 connect_suppy_net 命令连到你的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