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rminal 鼠标右键每次开新tap 或terminal 如何继承之前的路径

楼主(2023-05-15):
每次都会回到home路径,这个是什么地方设置的,当然用gonme 开新tab的指令可以继承

网友A:
你可以尝试在旧的terminal上右键开新的terminal,这样子打开的应该是可以继承之前的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尝试在旧的terminal上右键开新的terminal,这样子打开的应该是可以继承之前的路径。 ...

就是从旧的右键开的新的,没有继承旧的窗口所在的路径

网友:
有意思 虽然我现在默认就是这样 但也想了解一下

楼主:
用gpt的方法依然没能解决等后续

楼主:
具体不清楚是什么文件或者设置控制的这个,

网友B:
ctrl  shift t    可以复制一个相同路径的terminal窗口出来。

网友(2023-08-14):
引用 网友B:
ctrl  shift t    可以复制一个相同路径的terminal窗口出来。

不行耶朋友

网友C: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桌面,目前尝试过用mate terminal可以继承路径,我是新建了一个快捷键ctrl+shift+T打开mate terminal 然后在这个terminal的基础上就可以继承路径了。另外xface terminal也可以。快捷键这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桌面,目前尝试过用mate terminal可以继承路径,我是新建了一个快捷键ctrl+shift+T打开m ...

默认gohome桌面,我怀疑是cshrc里面进行了说明cd的指令,但是我个人home下的重命名后,本地没有cshrc'的情况下,还是新开tab'或terminal,会回到home路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默认gohome桌面,我怀疑是cshrc里面进行了说明cd的指令,但是我个人home下的重命名后,本地没有cshrc'的 ...

哈哈哈哈,那就不知道了,那可能需要到/bin里边改teriminal的设置,我现在用的这个方法也还好,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哈,那就不知道了,那可能需要到/bin里边改teriminal的设置,我现在用的这个方法也还好,你可以试 ...

gnome-terminal --tab -active 打开的新tab或gonme-terminal window打开的新window可以继承路径;我现在就alias成简单的快捷指令;而且执行一次后开的新tab',再ctrl shift T打开或者右键打开的新tab就可以继承路径了,不必一直用快捷指令;一旦桌面右键开一个新terminal,不用快捷指令开下新tab,直接右键或者ctrl shft T开就不会继承路径会回到home下;这个指令就像初始化或者打开了开关或者改了什么参数,支队这个terminal window有效。还在研究中,其他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设置

网友D:
我的经验, redhat 都可以继承
centos 默认都无法继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经验, redhat 都可以继承
centos 默认都无法继承

那请教这个如何修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教这个如何修改呢?

我也不知道。我也几次尝试都失败了

网友:
ctrl+shift+t,旧的terminal窗口要打开,不要最小化

网友(2024-11-22):
terminal配置问题,这个要找it处理

网友:
感觉是版本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我们单位不同的机器Linux版本不一样,但都是RHEL。所有机器共享家目录,所以除非软件升级后更改了默认配置文件,否则配置也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在较低版本的机器上,可以继承原来的路径,在较新版本的机器上,每次开新标签页都是家目录。

网友:
alias newterm='gnome-terminal -- bash -c "cd \"$(pwd)\"; exec bash"'

试试这样呢?不过这样每次需要使用一个newterm指令

网友(2025-08-28):
引用 网友D:
我的经验, redhat 都可以继承
centos 默认都无法继承

目前也是ˋ遇到一樣的問題,
公司升級成CENTOS系統後,
開分頁就會跳成最初始的路徑。

但在某些特殊路徑下,
開新分頁,又變成可以沿用原本的路徑,
真的挺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