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DRC问题

楼主(2023-05-15):
请问这两个问题怎么解决呀,新手求教

网友A:
第一张图中是poly必须被N+或P+注入包大于等于0.15um

第二张图中是说sealring上的cont只能是0.09um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中是poly必须被N+或P+注入包大于等于0.15um

第二张图中是说sealring上的cont只能是0.09um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