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etup time在Place和CTS之后的对比

楼主(2023-05-15):
举例:reg2ip的检查(该设计为partition设计)

REG1(顶层的REG)---> Input port(ip端口)

(1)在顶层APR过程中,调用IP的Lib(该lib为place阶段的lib),从时序报告看到该Ip的setup为30ps
(2)在顶层APR过程中,调用IP的Lib(该lib为cts之后阶段的lib),从时序报告看到该Ip的setup为300ps

请问为何在place阶段的ip setup time < cts阶段的ip setup?

网友A:
place  有buf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ace  有buf了么?

clock tree 上没有buffer,input port端有buffer(修drv和opt插得buffer)

网友B:
setup计算和input transtion有关,有可能到IP的clock pin的transtion变大了,这个值可以查看lib具体为啥,看30p&&300ps分别对应的transition&&load t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tup计算和input transtion有关,有可能到IP的clock pin的transtion变大了,这个值可以查看lib具体为啥, ...

谢谢提醒,我再去查下L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