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实现对某个时钟相位动态调整的话

楼主(2023-05-16):
有没有什么方法呢?最好精度能够达到100ps量级。

感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
图片裂开了
描述得再清楚一点

网友A:
xilinx的mmcm支持1/56的vco频率动态相位调整,ODELAY也能做到ps级延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xilinx的mmcm支持1/56的vco频率动态相位调整,ODELAY也能做到ps级延时。

但是使用ODELAY的话不是还需要一个时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xilinx的mmcm支持1/56的vco频率动态相位调整,ODELAY也能做到ps级延时。

是说ODELAY原语吗?有具体的使用说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xilinx的mmcm支持1/56的vco频率动态相位调整,ODELAY也能做到ps级延时。

请问下ps级延迟在哪可以看到呢?有手册吗,谢谢了

网友A:
odelay是selectio,不同系列芯片的selectio不一样,比如Zynq‐7000是ug471,需要配合ds187看,第42页有具体算法,最低39ps。
有一点很奇怪,如果是想改时钟相位,什么情况下mmcm的精度会不够?如果是对齐时钟和数据的相位,一般也是用odelay去调整数据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A:
odelay是selectio,不同系列芯片的selectio不一样,比如Zynq‐7000是ug471,需要配合ds187看,第42页有具体 ...

您好,请问有ODELAY的例子可以参考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