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块布局思路

楼主(2023-05-16):
大佬们。画小模块的布局有什么思路吗?应该从哪些方面考虑。自己目前布局只知道差分对,电流镜,匹配电阻的常规匹配,其他器件根据电路连接关系就近摆放,画模块时总喜欢摆成方形,遇见有事要接很长的线才能连接到一块的器件就会纠结。最后画好的模块感觉很一般般。还请大佬们指点一下布局思路。

网友A:
布局和布线一起考虑,同时考虑输入输出pin的位置。
线很绕或者来回交叉,就要调整布局。
通常不是一次成型,需要优化,tradeoff
有机会多看看大佬的版图,学习人家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局和布线一起考虑,同时考虑输入输出pin的位置。
线很绕或者来回交叉,就要调整布局。
通常不是一次成型 ...

谢谢大佬指点,考虑输入输出pin的位置怎么理解,是出pin的方向和其他模块的连接吗?我一般都全部出在上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指点,考虑输入输出pin的位置怎么理解,是出pin的方向和其他模块的连接吗?我一般都全部出在上边 ...

你根据你这个模块的symbol来选择PIN的方向,多数情况下是没问题的。不过还是要结合上层去考虑PIN的方向

网友:
信号流走向很需要考虑

网友:
首先n管子p管子尽量分开放一堆,其次看电路那些地方很对称,然后那些地方对称摆和对称连线,然后看看别的管子gate端,是连一起的,考虑好怎莫放好连,重要输入输出远离噪音,

网友:
同一个衬底电位的都放一个ring里面,比如你的电路里只有一个电源和一个地,那就把p管都放在一个ring,n管也是如此,重要的管子放中间,不重要的管子和电阻电容放旁边,摆floorplan之前问一下前端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在管子的摆放和连线上,如果连线上有需要考虑寄生的线,那就把那两管子靠近放,这样连线就会短,寄生也会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