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能否通过命令的方式把gds导入到virtuoso?

楼主(2023-05-16):
请教,能否在脚本文件里,通过命令的方式把gds导入到virtuoso?

网友:
可以
import 好像是

网友A:
terminal 敲 strmin -h,你就能看到命令和option

网友B:
这个是在版图里的快捷键。不是到符不符合楼主的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在版图里的快捷键。不是到符不符合楼主的意思,

另外既然有导入的,那相对应的也有导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既然有导入的,那相对应的也有导出的

strmout -h

网友:
gui 直接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terminal 敲 strmin -h,你就能看到命令和option

请问这个应该如何使用呀?感觉有点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