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wo thmos biquad 稳定性仿真

楼主(2023-05-16):
用该图的结构进行滤波器搭建,在两个ota输出端断开仿真stb,结果如图。第一级ota输出端的stb仿真,phase从0开始上升,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2024-08-23):
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不影响看相位裕度

网友:
同样的LPF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存在,最后是看瞬态仿真来确定稳定性的。

网友A:
这是一个什么滤波器啊,没看明白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什么滤波器啊,没看明白电路

是一种有源滤波器,名字就叫two th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