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加入冗余后怎么测试ADC的性能

楼主(2023-05-16):
最近在做一个ADC加入冗余后电容为
64 32 16 16 8 4 2 1 1
看别人的计算冗余后的输出是直接
64D1+32D2+16D3+16(D3-0.5)+....
但是在改变最高位电容的底板电压之前不是还比较了一个符号位D0吗,这个符号位怎么不算了?
另外,我用了verilog-a写的理想的dac来进行测试输出结果发现ENOB性能很差,请问加入冗余之后的dac的verilog-a代码应该怎么写比较合适。

我的verilog-a代码大致内容是这样的

    Analog begin

                out_scaled = 0;

                out_scaled = out_scaled + ((V(vd10) > vtrans) ? 128 : 0);

                out_scaled = out_scaled + ((V(vd19) > vtrans) ? 64 : 0);

........

                out_scaled = out_scaled + ((V(vd7) > vtrans) ? 16 : 0);

                out_scaled = out_scaled + ((V(vd6) > vtrans) ? 8 : -8);

                out_scaled = out_scaled + ((V(vd5) > vtrans) ? 8 : 0);

........

网友A:
这个电容是多少权重他就应该在DA的时候加多少,比如权重是8就应该加8。如果这个电容参与了采样的话在最后的结果上减去这个电容权重就得到了最终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是多少权重他就应该在DA的时候加多少,比如权重是8就应该加8。如果这个电容参与了采样的话在最后的 ...

明白了 谢谢您。
我的这个冗余电容确实是参与了采样。

不过我又重新计算了一下
当第一个权重16的电容比较输出0  第二个权重16的电容输出1的时候 这种情况下才要减去 16,其他时候不用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