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复位报错

楼主(2023-05-16):
求助大佬:

      在做复位时碰到了如下错误,请问该如何处理
      查了好多资料,都说让用stop_sequences,请问这个该怎么用,目前试着放在sqr(直接在复位时stop_sequences)或者agt(复位时使用sqr.stop_sequences)里面都不好用,推测前面该有判定条件,或后面有重启条件什么的
      使用的是uvm1.2,按推荐没有使用reset_phase部分,直接使用的run_phase,各组件碰到复位后直接杀进程然后重新启动
      拜求详尽解答,多谢多谢!

       报错:uvm_test_top.env_a.iagt.sqr [SEQREQZMB] The task responsible for requesting a wait_for_grant on sequencer 'uvm_test_top.env_a.iagt.sqr' for sequence 'uvm_test_top.vsqr.va_vseq.va_seq' has been killed, to avoid a deadlock the sequence will be removed from the arbitration queues

网友:
你的sequence启动是不是使用的 default sequence

网友:
测试用例复位前 先调用stop_sequences

楼主:
请问是在哪个组件操作呢 是只stop就行吗 不需要其他任何操作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