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压讯号去如何控制一个有正负电压的高压电路

楼主(2023-05-16):
请问各位,如何低压讯号去控制一个有正负电压的高压电路。
以下面第一张图为例
平常我们要用低压讯号去控制高压电路,会将讯号透过第一张图的LevelShift电路,将低压讯号转换成高压讯号,在这电路中,高低压的最低准位都是0v,所以当控制讯号为0时,下面两颗HV NMOS(M3, M4)可以被关掉

可是一但HV改为正负电压,像下面这图,因为对NMOS来讲,Vgs就会是0-5v=+5v,跟本就关不掉,请问对于这样子的应用,如何低压讯号去控制一个有正负电压的高压电路,是否有适合的Level Shift电路可供参考?万分感谢

网友:
两级level shift呗,第二级跟第一级原理一样,不过反过来到负电平

网友:
可以看看这个ISSCC 2022 tutorial

Analog Circuit Design in Bipolar-CMOS-DMOS (BCD) Technologies.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