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工艺的PDK金属电阻的length和width最小值目前是不可调的,如何改为不受限

楼主(2023-05-16):
需求:s工艺的PDK金属电阻的length和width最小值目前是不可调的,要求设置为不受限,针对电路。
         类似于t工艺有个hard constrain开关的功能,当然我的需求里可以不用有这个开关

方案:通过新建金属电阻model/symbol,按需设置参数范围,具体怎么做呢?

补充:可能上面描述的不是很到位,描述有问题可提出来。
          我能想到的就是新建一个金属电阻model,重新设置参数范围,
          或者还有其他方式实现,欢迎各位大佬提供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A:
想拿来过金属走线LVS的吧,我用的工艺也是有个最小限制,关键是这个最小限制满足不了需求,还没法改,麻烦死了

楼主:
金属电阻数量较多的话,改起来有点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拿来过金属走线LVS的吧,我用的工艺也是有个最小限制,关键是这个最小限制满足不了需求,还没法改,麻烦 ...

是的,困惑已久

楼主:
顶一下,欢迎解答

网友B:
改动这个的话,model应该准确性应该不可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动这个的话,model应该准确性应该不可靠吧

金属电阻,不准也无所谓,后仿提取到了就行

楼主:
顶一下,来个大佬帮解惑下

网友(2023-10-17):
小伙子解决了没有?

网友:
为啥要用金属电阻过lvs,加一个层级过lvs啊。随便改了,还要写waive报告不是更折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