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后仿真

楼主(2023-05-16):
Cadence (R) Virtuoso (R) Spectre (R) Circuit Simulator
Version 15.1.0.284.isr1 64bit -- 12 Nov 2015
Copyright (C) 1989-2015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Cadence, Virtuoso and Spectre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ll others are th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holders.

Includes RSA BSAFE(R) Cryptographic or Security Protocol Software from RSA
        Security, Inc.

User: root   Host: chen   HostID: A8C0017A   PID: 17235
Memory  available: 1.9232 GB  physical: 5.8037 GB
Linux   : CentOS Linux release 7.7.1908 (Core)
CPU Type: Intel(R) Core(TM) i5-8265U CPU @ 1.60GHz
All processors running at 1800.0 MHz
        Socket: Processors
        0:       0
        1:2:     1

System load averages (1min, 5min, 15min) : 18.0 %, 23.0 %, 20.0 %
This is a virtual machine

Simulating `input.scs' on chen at 12:41:12 AM, Tue May 16, 2023 (process id:
        17235).
Current working directory: /root/PEX/LDO
Command line:
    /opt/cadence/MMSIM151/tools.lnx86/bin/spectre -64 input.scs
Reading file:  /root/PEX/LDO/input.scs
Reading file:
        /opt/cadence/MMSIM151/tools.lnx86/spectre/etc/configs/spectre.cfg
Reading file:  /root/110nm/Models/gfs11lp.scs
Reading file:  /root/PEX/LDO/LDO.pex.netlist
Reading file:  /root/PEX/LDO/LDO.pex.netlist.pex
Reading file:  /root/PEX/LDO/LDO.pex.netlist.LDO.pxi
Time for NDB Parsing: CPU = 443.477 ms, elapsed = 476.051 ms.
Time accumulated: CPU = 482.698 ms, elapsed = 476.06 ms.
Peak resident memory used = 51.6 Mbytes.

The CPU load for active processors is :
        Spectre  0 (95.8 %)      1 (27.7 %)
        Other
Reading link:  /opt/cadence/MMSIM151/tools.lnx86/spectre/etc/ahdl/discipline.h
Reading file:
        /opt/cadence/MMSIM151/tools.lnx86/spectre/etc/ahdl/disciplines.vams
Reading link:  /opt/cadence/MMSIM151/tools.lnx86/spectre/etc/ahdl/constants.h
Reading file:
        /opt/cadence/MMSIM151/tools.lnx86/spectre/etc/ahdl/constants.vams

Warning from spectre in `LDO':`X1', during hierarchy flattening.
    WARNING (SFE-30): "/root/PEX/LDO/LDO.pex.netlist" 17: X1.XRR1: `r' is not a
        valid parameter for an instance of `rppolyu'.  Ignored.

Existing shared object for module bsource_13dec3 is up to date.
Installed compiled interface for bsource_13dec3.
Existing shared object for module bsource_7cf8f7 is up to date.
Installed compiled interface for bsource_7cf8f7.
Existing shared object for module bsource_5cb9aa is up to date.
Installed compiled interface for bsource_5cb9aa.

Warning from spectre in `LDO':`X1', during hierarchy flattening.
    WARNING (SFE-30): "/root/PEX/LDO/LDO.pex.netlist" 18: X1.XRR2: `r' is not a
        valid parameter for an instance of `rppolyu'.  Ignored.
    WARNING (SFE-30): "/root/PEX/LDO/LDO.pex.netlist" 621: X1.XRR0: `r' is not
        a valid parameter for an instance of `rppolyu'.  Ignored.
    WARNING (SFE-30): "/root/PEX/LDO/LDO.pex.netlist" 623: X1.XRR0@2: `r' is
        not a valid parameter for an instance of `rppolyu'.  Ignored.
    WARNING (SFE-30): "/root/PEX/LDO/LDO.pex.netlist" 625: X1.XRR0@3: `r' is
        not a valid parameter for an instance of `rppolyu'.  Ignored.
        Further occurrences of this warning will be suppressed.

Time for Elaboration: CPU = 194.048 ms, elapsed = 194.739 ms.
Time accumulated: CPU = 676.949 ms, elapsed = 671 ms.
Peak resident memory used = 72.4 Mbytes.

Time for EDB Visiting: CPU = 110.118 ms, elapsed = 112.551 ms.
Time accumulated: CPU = 787.398 ms, elapsed = 784.016 ms.
Peak resident memory used = 85.9 Mbytes.

Notice from spectre during topology check.
    Only one connection to the following 5 nodes:
        VIN
        Vin
        gnd
        vdd
        Vout
        Further occurrences of this notice will be suppressed (except in log
        file).
    No DC path from node `Vout' to ground, Gmin installed to provide path.
    No DC path from node `X1.x_PM_LDO%X395/noxref_5.13' to ground, Gmin
        installed to provide path.
    No DC path from node `VIN' to ground, Gmin installed to provide path.

Global user options:
             reltol = 0.001
            vabstol = 1e-06
            iabstol = 1e-12
               temp = 27
               tnom = 27
             scalem = 1
              scale = 1
               gmin = 1e-12
             rforce = 1
           maxnotes = 5
           maxwarns = 5
             digits = 5
               cols = 80
             pivrel = 0.001
           sensfile = ../psf/sens.output
     checklimitdest = psf
               save = allpub

Scoped user options:

Circuit inventory:
              nodes 9642
            bsim3v3 203
     bsource_5cb9aa 119
     bsource_7cf8f7 238
     bsource_13dec3 119
          capacitor 6600
            isource 3
           resistor 13692
            vsource 4

Analysis and control statement inventory:
                 dc 2
               info 7

Output statements:
             .probe 0
           .measure 0
               save 0

Notice from spectre.
    114 warnings suppressed.

Time for parsing: CPU = 75.551 ms, elapsed = 79.237 ms.
Time accumulated: CPU = 863.178 ms, elapsed = 863.48 ms.
Peak resident memory used = 91.3 Mbytes.

~~~~~~~~~~~~~~~~~~~~~~
Pre-Simulation Summary
~~~~~~~~~~~~~~~~~~~~~~
~~~~~~~~~~~~~~~~~~~~~~

******************
DC Analysis `dcOp'
******************

Opening the PSF file input.raw/dcOp.dc ...
Important parameter values:
    reltol = 1e-03
    abstol(V) = 1 uV
    abstol(I) = 1 pA
    temp = 27 C
    tnom = 27 C
    tempeffects = all
    gmindc = 1 pS
Trying `homotopy = gmin'.
Trying `homotopy = source'.
Trying `homotopy = dptran'...........
Step limit exceeded.
.......

跑cadence后仿真出现这个问题 该怎么办

网友(2023-09-04):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24-03-21):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是电路里替换了zener diode后出现的。把high performance simulation取消APS也不行,在simulation-option-analog-main里放宽仿真精度才可以,但我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2025-01-16):
大家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