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无法取消点亮

楼主(2023-05-16):
求教:layout mark过程中Ctrl c 取消了,然后已经点亮的部分想要unmark的时候无法实现,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这种情况我有时候也会碰到,保存关掉重新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我有时候也会碰到,保存关掉重新打开

刚刚有大佬教了,在CIW输入geDeleteAllHilightSet(geGetEditCellView())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有大佬教了,在CIW输入geDeleteAllHilightSet(geGetEditCellView())就好了

哦哦 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