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C内部的片内DCDC,一般是怎么实现的啊?

楼主(2023-05-16):
用什么架构来实现的呢?

网友:
一般不会有dcdc, 那是ldo, 除非本来就是电源芯片

网友A:
通常是 Buck converter for core power voltage, 這樣 SOC 就可以只提供一組高壓電源(IO voltage)給它
它自己產生 core voltage
>>
core power 100mA 以下通常直接 LDO 解決
大於 100mA 才會考慮, Buck switching regulator
當然最後決定, 主要還是看成本考量還是省電考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是 Buck converter for core power voltage, 這樣 SOC 就可以只提供一組高壓電源(IO voltage)給它
它自 ...

Buck switching regulator用什么架构来实现呢?

网友B:
Onchip 一般 ldo 其他就  chargePump

SoC内部的片内DCDC
     Dc-dc 都需电感   , 要片上电感 SOC 有,paper 上的用bonding wire 很小电感 , intel 曾有 FIVR , 全集成电压调节模块(Fully Integrated Voltage Regulator,以下简称FIVR)  就 CPU 内 多一个 DC-DC die , 用BONDING 线电感   , 频率很高 > 100M, 效率听说70%下?  但 问题很多. INTEL 推出2 代CPU 后也没.
FIVR  FIND
https://bbs.eetop.cn/thread-388899-1-1.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Onchip 一般 ldo 其他就  chargePump
SoC内部的片内DCDC     Dc-dc 都需电感   , 要片上电感 SOC 有,pape ...

也有不用电感,用电容的,具体不清楚,听电源的朋友提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有不用电感,用电容的,具体不清楚,听电源的朋友提到过。

有阿..用电容charge Pump .
很常見

如果你说片外电容Ti switch cap convert .  但须外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