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优化后仿真参数中的寄生R

楼主(2023-05-16):
在仿真运放的PSRR时发现,寄生参数R对运放的PSRR性能影响较大,想要从版图角度进行优化;

不过这个R应该如何进行debug,通过修改版图的哪些方面,可以减小寄生参数R?

网友A:
明显的layout可以直接改,不好查的地方,可以尝试unextract某些net上的寄生,然后仿真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的layout可以直接改,不好查的地方,可以尝试unextract某些net上的寄生,然后仿真比较 ...

你好,我怎么确认某些net的寄生较大?

网友B:
影响较大的表现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影响较大的表现是?

随着VDD的增加,PSRR变差,3V与5.5V差异约有30dB;

网友C:
什么结构的运放,输出gm管是PMOS还是NMO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结构的运放,输出gm管是PMOS还是NMOS

你好,是折叠式运放,输入对管是P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