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DO的压差电压到底是怎么推的啊?怎么我没一眼看出来

楼主(2023-05-16):
想请教一下LDO用nmos做功率管和用PMOS做功率管的压差电压不同到底是怎么计算得到的啊???小白真的没搞明白啊。不明白为什么PMOS的压差是Vdsat,而NMOS是Vgs+Vdsat。这是跟运放的摆幅有关?

楼主:
能给一个计算过程吗,这个计算感觉挺多人都不会的

网友A:
压差就是vds啊 pmos就是vdsat,nmos是超过vg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差就是vds啊 pmos就是vdsat,nmos是超过vgs的

为什么PMOS就是Vdsat呢?

楼主:
感觉大家都是记住了结论,而没有去推导

网友B:
压差不就是输入和输出的差值吗,p管不就是源漏的电压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差不就是输入和输出的差值吗,p管不就是源漏的电压差吗

p管 n管都是源漏的电压差呀,为什么不同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p管 n管都是源漏的电压差呀,为什么不同呢?

你把架构拿出来分析你就知道了,压差是啥意思感觉你都没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架构拿出来分析你就知道了,压差是啥意思感觉你都没懂

大佬来指点指点

网友C:
压差应该是输入到输出的。输入是电源,该电源一般也会用到那个比较器上,所以比较器的极限输出就是电源,用N管的话,正常工作的时候,LDO的输出保底就会比gate,也就是比较器的输出低一个vgs。p管就不存在vgs的限制,只需要饱和就行

网友:
压差是电源电压和输出电压的差  ,pmos是vds 然后最小的不就是vdsat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差应该是输入到输出的。输入是电源,该电源一般也会用到那个比较器上,所以比较器的极限输出就是电源,用 ...

确实nmos的Vgs存在你所说的限制,所以你的意思是nmos源端比gate少一个Vgs,即是比漏端少了一个Vgs是吗?

网友D:
不知道这个图对你有没有帮助,NMOS功率管本身Vg的限制实际上还会影响前级电路中管子的工作。
就图片中的(e)图来说,NMOS要求Vg > Vo+Vthn,但Vg的升高会直接导致前面PMOS的Vsd下降。如果要求他们都工作在饱和区,那么对于前面的PMOS还需要加上Vdd-Vg>Vdsat的限制条件。两者结合起来,使用NMOS功率管时的最小压差就是Vthn + Vdsat了。实际情况中Vgs一般比Vth高,所以写Vdropout > Vgs + Vdsat作为条件也比较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这个图对你有没有帮助,NMOS功率管本身Vg的限制实际上还会影响前级电路中管子的工作。
就图片中的(e ...

感谢大佬,可以这么说,对于NMOS,功率管的栅极电压最大只能是VDD-Vdsat,那么源极最大是VDD-Vdsat-Vgs,因此压差就是VDD-(VDD-Vdsat-Vgs)=Vdsat+Vgs;

按照这种方式很好理解,但是对于PMOS,又怎么去理解呢?PMOS源端比GATE高了一个Vgs,,然后怎么理解压差是Vdsat呢?

网友:
你可以理解PMOS最大输出电压条件是gate——>0,P管的D端电压变化不影响Vgs,管子一直打开,NMOS最大输出电压为gate——>VDD,输出升到Vgate-Vth时就会关断,输出电压就升不上去了,输出电压永远比gate低一个Vth,gate电压最大拉到VDD。所以电路里面你也会发现为什么会用PMOS做上拉,因为PMOS才能将输出拉到VDD,NMOS是不行的,同理,NMOS做下拉,PMOS做下拉也是不能将输出拉到GND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可以这么说,对于NMOS,功率管的栅极电压最大只能是VDD-Vdsat,那么源极最大是VDD-Vdsat-Vgs, ...

对于PMOS来说只要满足Vdropout= Vsd > Vsg-|Vth|= Vdsat 就能够工作在饱和区,只需要满足这一个条件就可以了。你设计的dropout大一点那Vg就低一点,dropout小一些那Vg就高一点,仅此而已。说白了就是PMOS的dropout 最小值 并不像NMOS为了让自己饱和导通而存在对于最小Vg的限制(进而影响Vdd的最小值,进而影响dropout电压)。

网友:
如果你了解共源放大器和源跟随放大器,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

网友:
把运放具体结构画出来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