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运放极点问题

楼主(2023-05-16):
想请教一下大佬们,搭了一个两级运放,开环增益78dB,GBW大概是125MHz,仿真PM的时候发现相位只有有只有55左右。对开环跑PZ仿真,发现第一级的镜像极点低到1按照手算了镜像极点位置大约是900MHZ,但是PZ第三、四次级点结果都在400MHz-500MHz,和手算差一半。找了另一个五管OTA验证了以下,发现PZ和手算可以印证没有问题。
NM0:cdd=0.869f; cgg=5.89386f     NM1:  cgg=5.89386f      PM0:  cdd=11.518f

想请问一下,镜像极点比书上理论的gm/Ce低一半是啥原因导致的?

网友:
问题是不知道该问什么

网友:
问题呢?哥?

楼主:
抱歉!目前已经正常显示了

网友:
镜像极点电流时输出极点的一半

网友A:
第二级的管子走了几百微安的电流,目测面积不小,CGG会是主要影响因素,把极点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级的管子走了几百微安的电流,目测面积不小,CGG会是主要影响因素,把极点拉低
...

第二极点是有点低,按照精粹上给出的手算公式gm/(CL*(1+Cg/Cc))得出来的比PZ给出的第二极点高出80MHz,CL、Cg、Cc都是按照print的DC点代进去算的。看PZ结果只考虑主次极点PM应该是够的。个人感觉是后面的三、四极点低太多了,第三极点应该是第一级的镜像极点大概是gm/2Cgs,对应的是NM0和NM1(gm=151.5u,cgg上面给出了)计算结果和PZ仿真值就无法对应上,减小了大约一般,想请问这个原因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级的管子走了几百微安的电流,目测面积不小,CGG会是主要影响因素,把极点拉低
...

这是stb的环路增益幅频特性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stb的环路增益幅频特性曲线

看曲线变化像二阶的,这个趋势调的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极点是有点低,按照精粹上给出的手算公式gm/(CL*(1+Cg/Cc))得出来的比PZ给出的第二极点高出80MHz,CL ...

镜像极点暂时不用管,这个电路只考虑两个极点,主极点和次极点就可以了。非要说镜像极点的话,对于OTA,镜像极点附带有一个零点,不会造成太大的干扰。软件计算是很复杂的传递函数表达式,不断迭代出来的,用DC点手算能算到大概的范围内就算不错了,不可能算到很精确的。

网友(2023-08-24):
大哥,pz仿真你是怎么弄得,只给运放提供输入共模电压就可以了吗,电源要加小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