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初学者对AB类放大器有几个不太理解的问题

楼主(2023-05-16):
如图所示的AB类输出级。
问题一:假设IN的直流电平固定了,那么P管和N管存在一个静态电流,我把这两个管子视为两个电流源,但是这两个电流源在同一条路径上,如果两个电流源的电流不相等,那是否意味着静态时,必然有个一管子不饱和呢?如果都饱和,那么OUT端的电位应该是多少呢?
问题二:静态时,假设都处于饱和状态,此时如果OUT端带了一个电阻负载,那么电阻会分走P管流出的一部分电流,那么N是否就不饱和了?
问题三:假设IN端叠加要给交流信号,那么两个管子在工作时,两个都是饱和状态吗?

我看了好几本教材,都没有找到这几个问题的答案,是不是太简单了?但是我就是一直想不清楚,我可能是一直没太搞清楚AB类输出是个啥东西?求论坛的大佬给帮助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我理解的是ab类就是一个 让两个管子都处于饱和区的的反相器,,只是这个区域非常的窄(让两管都饱和);
在这个区域里面,反相器的增益很大,vout~vin的曲线斜率很“斜”。

网友B:
想想运放为什么一定要闭环呢?
如果开环的时候是不是上下管子电流不平衡,要么输出0,要么输出1?

网友C:
问题一:所有的单端输出运放都有类似问题, 因此通常需要连接成负反馈环路来稳定运放的输出工作点;
问题二: 当运放处于负反馈环路时, 环路会自动调节两个输出管的gate电压, 使得其电流不同, 差值用于电阻负载;
问题三: 当运放处于负反馈环路时, 即使有IN端有交流信号, 由于运放增益很大, 在输出管gate看到的也是交流小信号, 不会影响其偏置状态, 还是处于饱和区;
该图只是简单的原理示意图, 并不能完全反映真实的class-AB电路工作细节, 建议阅读这篇经典的class-AB运放论文, 并且对文中真实的calss-AB电路做一些仿真分析, 加深理解.
R. Hogervorst, J. P. Tero, R. G. H. Eschauzier, and J. H. Huijsing, ‘A Compact power-efficient 3V CMOS rail-to-rail input/output operational amplifier for VLSI cell libraries’, IEEE Journal of Solid-State Circuits, vol. 29, no. 12, pp. 1505–1513, 1994, doi: 10.1109/4.340424.

网友D:
1. 当然有静态电流,电流肯定是相等的,所以会有一个进入非饱和区,这个是可以的,如果都饱和,电压你可以根据电流公式计算出来的啊,vgs都知道了,电流也知道了 vds也就知道了啊 这里肯定要考虑沟道长度调制效应的
2 如果带负载,就有个分流啊 其他都是一样的,根据KCL方程都能计算出来,N管饱和不饱和都可以
3 你这个问题把小信号和大信号有点混了吧,交流是小信号,但是你又问工作时dc状态,这个是工作点状态,不能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的是ab类就是一个 让两个管子都处于饱和区的的反相器,,只是这个区域非常的窄(让两管都饱和);
在 ...

感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想运放为什么一定要闭环呢?
如果开环的时候是不是上下管子电流不平衡,要么输出0,要么输出1? ...

感谢指导!懂了,大一学的模电还是没有贯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一:所有的单端输出运放都有类似问题, 因此通常需要连接成负反馈环路来稳定运放的输出工作点;
问题二:  ...

感谢指导!点醒了梦中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当然有静态电流,电流肯定是相等的,所以会有一个进入非饱和区,这个是可以的,如果都饱和,电压你可以 ...

感谢大佬指导帮助,指出了我的问题

网友:
开环运放的增益很大,动态输入范围很小(小信号),比如5管MOS差分运放,输入范围就是根号2倍的过驱动电压,也就一二百毫伏,所以一般是没法用与放大小信号的,再加上电路的失配等,输出可能就直接成了比较器,所以必须用于负反馈,降低增益,稳定直流工作点,然后才能用于小信号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