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中自动摆pin选项点不开了

楼主(2023-05-17):
3资产

这个选点能点,但不不弹出选项框,请问是怎么回是

网友A:
先查看一下你的版图有没有画boundary lay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看一下你的版图有没有画boundary layer。

不对,应该是先看下你有没有license

网友:
把log点开,看下CIW提示

网友:
没有画P&R Boundary

网友:
想问下这个是怎么使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看一下你的版图有没有画boundary lay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