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 The Design of a Comparator 中尾电流源的问题

楼主(2023-05-17):
想要请问一下各位前辈,在Razavi的"The Design of a Comparator"中,对尾电流源(tail transistor)的描述是"The device thus operates in the deep triode region"。但是在设计电流源的时候,为了避免VDS波动使得电流源输出电流受到影响,需要让电流源在饱和区进行工作。
我也知道不能把Vds的余量给太大,否则会对整体电流设计造成影响。

但在比较器中,把电流源放到深三极管区真的没问题吗?

原文与图片如下

网友:
这个比较器是动态比较器,设计上和单独的差分对还是不太一样。只要电流的波动不影响,比较器在预期的时间内比出结果就好,反正输出是0/1。
何况这里28nm应该只有0.9V的电源电压,没有多余的Vds给尾电流了,

网友:
可以用的,只是尾电流变化的比较厉害。不过这种动态比较器算平均功耗

网友:
最小的 input common mode = 0.5v
最大的 Vds_M7 = 0.15V
Vds_M7 > Vdsat_M7

网友A:
比较器又不是运放,无所叼谓

网友B(2024-05-29):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又不是运放,无所叼谓

畅快的嘴臭,极致的享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畅快的嘴臭,极致的享受。

关你鸟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