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佬,virtuoso 打开立刻闪退如何解决?

楼主(2023-05-17):
linux系统版本是centos7.9,安装的IC618。安装完成后,在终端中输入virtuoso后软件界面出现一瞬间就闪退了,求助大佬如何解决?

安装所需的库已经装过了,patch也完成了。求助大佬帮忙想一下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license不对吧

楼主:
多谢,是license的问题,修改license之后可以打开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是license的问题,修改license之后可以打开啦!

license 哪里修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cense 哪里修改了

我这里是把HOSTID后面改成ANY就可以用了。

网友B(2024-08-28):
[2]   Exit 111                virtuoso
我也是这个问题,可是明明我的license.dat文件里面的HOSTID=ANY了啊

网友C(2024-11-19):
引用 网友B:
[2]   Exit 111                virtuoso
我也是这个问题,可是明明我的license.dat文件里面的HOSTID=ANY了 ...

请问你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ERROR (DB-320001): Failed to check out the 'Cadence(R) Design Framework II' license.
Contact Cadence Customer Support for assistance.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可以尝试换一个license文件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尝试换一个license文件看看

多谢回复,已经算解决了。 license没有问题,就是打开virtuoso前需要运行破解工具的lmgrd,每次打开都要运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多谢回复,已经算解决了。 license没有问题,就是打开virtuoso前需要运行破解工具的lmgrd,每次打开都要 ...

你这不会是保存有前面lmgrd的那两行吧,那两行其实如果你的license是permanent的话,是不需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会是保存有前面lmgrd的那两行吧,那两行其实如果你的license是permanent的话,是不需要的
...

请问这个怎么弄呢,我打开lmgrd全是乱码,改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怎么弄呢,我打开lmgrd全是乱码,改不了吧

(⊙﹏⊙) ,你要打开的是license文件,删掉lmgrd那一行以及前面一行的内容呀